楼主(2018-10-05):
smart200  PID控制温度的例子有吗?

网友A:
PID向导就可以

网友B:
PLC自带PID功能调节温度好像精度不太高啊。没有温控表或模块控制的精度高,不知大家怎么选着的?

网友C:
温控的时间常数一般都比较大,所以,用什么控制都应该能搞定。用PLC的PID块也没问题吧?200不是有PWM输出吗?把PWM的基波频率调的慢一点,会有问题吗?输出驱动固态继电器就很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