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5):
有没有支持win10x64的三菱编程软件?

网友A:
看你要哪一种,这两种PLC的编程软件都可以用

网友B:
上个月一朋友装过WIN10不知是系统问题还是什么原因,一直都不成功,后改为WIN7 OK

网友C:
win 10装没问题,只要版本够要求。

网友D:
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E:
works2 是编程软件,work3是触摸屏的软件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works2 是编程软件,work3是触摸屏的软件吧?
gt3是触摸屏的软件

网友G:
我在win10中用GX Developer 8.86和GX Works2 编程均无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works2 是编程软件,work3是触摸屏的软件吧?
GX Works3是PLC编程软件,支持IQ-R、IQ-F系列PLC。
GT Works3是触摸屏编程软件,可以编写GOT1000、GOT2000系列屏。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受教,谢谢!

网友E:
有些软件是可以跑32位和64位系统的,GX WORK2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