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9300欠压报警

楼主(2018-10-05):
伦茨上电给主板通24V直流电,旁路继电器不吸合,显示面板报005100欠压,欠压电路在那里?

网友A:
找主接触器不吸合的原因

楼主:
上图是电源原理图,电压检测电路在那还望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故障想象是炸模块,旁路继电器触点粘连,电源坏。现在驱动修复,模块更换,电源输出24V,10V都正常,唯独就是报005100欠压故障,旁路不吸合。

楼主:
制图也不知道用的什么软件,粗看都看不出是什么电路,由其是开篇画了6路驱动电路,习惯开篇用电源电路去套。

网友A:
我开始以为是楼主现场主接触器不吸合,报LU呢。原来是欠压导致充电电阻的继电器不吸合!这个还不是跟国产机子一个设计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总算有人指出了方向。

网友A:
我修伦茨比较多,有问题可以加我。或者有什么图看不懂的可以找我技术交流。

楼主:
没有电压,也就是说反馈电压为零。

网友B:
单独给主板上电,当然会报警的,要上三相电,驱动部分和电源部分电压都正常就不会报欠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电源这块还存在问题,MC14584芯片7,14脚短路。驱动正极电源+UB16没有产生电压,不过电源3844倒是起振了,风扇这路电压空载比较高,+UB24只有10多伏,+—15电压很低,还有5V也很低,UZ电压检测点0伏,为何+UB16还要进入UC2844的7脚?

网友A:
伦茨的图是原厂的,没有一点功底是看不下去,太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跳线”太多,起初找电路图的时候看了原图几眼,横看竖看怎么也不象是伦茨9300电路原理图,寻了几个轮回再看才发现电端倪,好家伙线上6个驱动图,接着又上一个驱动电源图,然后才是开关电源原理图,开始查启动电阻就是找不到,找资料才知道限流电阻,启动电阻,均压电阻都在瓷片电阻上,瓷片电阻是双面的,再说那个+UB16与开关电源的一路-UB8组成驱动下半桥的驱动电源,反馈维持电压不是从V404整流滤波再经BAV70到2844的7脚了吗?为何+UB16还要掺和到2844的7脚来搞事呢?

楼主:
被+UB16的箭头方向带够里去了,至此还剩一个问题,2844的电源启动电阻是那个还没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UB16的箭头方向带够里去了,至此还剩一个问题,2844的电源启动电阻是那个还没确定。
还没搞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