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5):
小弟新手   最近接了个项目   倒不是很难   是改造一个台钻    工件是个圆柱体   在圆柱体平面上等分钻孔   圆柱体侧面还有两个孔   要求与圆柱体上面任意孔形成一条直线 我打算侧面左右各加一个动力头来解决侧面的孔  这样子算下来   分度盘、三个钻头、一共是四个伺服    选用的台达ES2   以前也做过类似的分度钻孔   大致就是钻头快速下降到圆柱表面   慢速钻指定深度   等钻尖进去后   在切换快一些的速度来执行完剩余的总深度 然后分度旋转   继续   但这次钻头细  孔径深  客户要求增加一个退屑  大致意思就是 比如总深度50  输入退屑距离(比如10mm)  输入上升距离(比如8mm)在输入一个下降余量(比如1mm)   下降到10mm的时候停止下降   快速上升8mm   然后再次快速下降7mm  继续钻孔   到20mm的时候重复这样子           想了许久想不到解决的好办法   大佬们能不能指点小弟一下

楼主:
用PLSY  发脉冲   控制快速下降和慢速钻孔   到退屑距离后 把当前位置传送出去  用M8000 把当前位置一直减去用户输入位置 得到再次快速下降余量位置    复位PLSY  传送上升距离和速度   在接通PLSY   上升完毕后  传送 计算出的余量位置   和快速速度   再次快速下降   然后在把剩余深度和钻孔速度传进去
主要这个退屑什么时候执行   怎么算呢
再来就是感觉这思路不对   很繁琐   再配合标志位什么的估计问题很多

楼主:
怎么上传大附件呢   天天来问问题都不好意思了   想发点学习资料

网友A:
这个建议用绝对定位指令DRVA,采用变址寄存器改变伺服的速度和位置,即每次定位完成后传送一个新的定位地址进行定位。每次装好钻头后,就设定个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方法!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    可是   比如总深度 50    每隔10开始退屑  这个怎么计算呢   这样子做的话   肯定是要算出   退几次  每次什么时候退   用8029之类的来更改变址

网友B:
就几步:1、快速接近;2、慢速进刀10;3、快退8;4、快进7;5、慢进11;3、4、5、3、4、5...;不管到第几步,>=50完成,回原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大神   有方向了

网友C:
1.设定钻孔深度;
2.设定每次钻孔深度;
3.设定钻头到工件表面高度...每次更换钻头时,手动运行钻头到工件表面,并记忆下当前位置。做一个按钮,按下写入当前位置到寄存器保存;
4.自动运行:
4.1.启动信号开始,钻头快进到工件表面,工进(慢速)钻孔,达到设定的每次钻孔深度,记忆当前位置,并减掉一个距离值。快退到工件表面排屑。
4.2.快速运行到前次钻孔深度位置之前,开始工进。如此循环。

网友D:
就前段时间也做这个项目,2.5钻头钻不锈钢圆柱体,也就是高压锅喷气的工件,用绝对位置和加减法可以完成快速进,慢速钻和退屑,挺容易的

网友E:
怎样判断断钻头?

网友F:
圆柱体侧面还有两个孔   要求与圆柱体上面任意孔形成一条直线
这句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这样的   我计划   左右出两个动力头   打上方第一个孔的时候右边动力头一起钻孔
打第四个孔时候左边动力头一起钻孔

网友F:
回复 楼主:
任意就是任性,应该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