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5):
800A断路器开到500A就跳了。上面有三个调节旋钮要怎么调)

网友A:
自己看看额定电流设置和负载实际电流,以及长/短延时脱扣的设置值和时间,好好看看说明书。
ln额定值,Ir过负荷值。Isd 短路短延时,Ii短路瞬动,我只是说了几种常见的,自己去琢磨。

网友B:
不太正常吧,整定出厂都设置好的,也不至于500A就跳吧!

网友C:
我没有玩过;或许,可看整定电流(额定电流)是多少。

补记:
还可分辨是短路跳闸还是过载跳闸,以及现场具体情况,等。

网友D:
   注意看看谐波成分怎么样,是不是有晶闸管整流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