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电抗器是否可以多台变频器共用?

楼主(2018-10-06):
变频器输入电抗器是否可以多台变频器共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功率要足够?变频器的工作方式是否要一致?比如频繁起动和一直运转等混合情况。再有变频器的功率是否要一致?比如2台100KW的共用,是不是得大于200KW?电抗器的功率是变频器的总功率之和。这样经济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们主要是1KW的小功率,为了节省安装,是否可以共用的探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好联系一下变频器厂家的技术支持,一般都是有功率匹配表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来看看吧。

网友B:
应该咨询一下电抗器厂家。。。。!

网友C:
西门子官方论坛也有讨论过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a_id=1171055&b_id=10&s_id=0&num=56#anch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137049&cid=1093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D:
每个变频器做一个小电抗,安装上也不费劲呀,并联的话输入的接线能省,输出的线也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