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6):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新手,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这边是组态王连接的8路热电偶模块,通过短接热电偶正负级得到的常温值是263度,然后温度显示变量表达式/10,以后26.3度正常了。但是在做历史趋势曲线的时候,从工业库或历史库中添加进的变量这个地方不能/10,所以查询的时候是以263度的方式显示的,请问这个地方需要弄?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A:
可以加变量,变量=采集数值/10,然后存贮历史数据值是加的这个变量。没用过组态王,但是方法应该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变量,变量=采集数值/10,然后存贮历史数据值是加的这个变量。没用过组态王,但是方法应该是通用的。
只能添加指定的变量名称,采集数值不是固定的,是随便传感器的温度高低变化的,怎么定义采集数值呢?

网友B:
定义原始值最大最小和最大最小值,用线性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