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6):
比如,我要设置一个浮点数,

触摸屏显示@写入DB块的绝对地址,不正确。

如果我用M区绝对地址,触摸屏显示写入都OK。

因为我做的全局DB,不想新建M区的地址,问问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步科的屏。

楼主:
。。。

修改为DBD就OK了。

刚才好像是DBW。。

网友A:
DBW是单字,DBD是双字,浮点数是占用4个字节双字的,所以要选D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