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这个宝贝,有清楚是怎么回事的吗?

楼主(2018-10-07):
第一次见到这个宝贝,有清楚是怎么回事的吗?
这个r1r2r3r4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查看随机说明书,就会有详细的说明,施耐德的低压

网友B:
这种型号的是主触头有两对常闭两对常开,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

网友C:
直接找对应型号说明书看一下,这是不是控制直流用的?

网友D:
这种两对主触点的还没用过,不知道控制直流还是交流的……

网友E:
LC1D258

网友F:
有厂家、有型号应当就可以查到资料,楼主是想做些介绍吗?

网友G:
一般用在控制双速电机上的吧!

网友H: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估计是主触头

网友I:
四极的交流接触器,4个主触点,辅助触点1常开、1常闭!

网友J:
兄弟,马云家万能的淘宝能帮助你获得工业控制技术的最佳解决方案和控制原理(马云跑路了,淘宝好像不是马云家的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了,我在废料堆里看到的,常见的都是三组的?

网友K:
这种接触器比传动的好

网友L:
4组触头的?为什么标记不太一致?

网友M:
是不是专用的

网友N:
不就是接触器嘛,多点触头不认识啦

网友O:
这个以前还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以后可能还有很多没有见到的新鲜事物!

网友P:
功率小就当中间继电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