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工人来找说机器报警!

楼主(2018-10-07):
昨天下午工人来找说机器报警,报警显示是E001!过去看了看,找来说明书分析了一下,后来按照说明书的提示,接了一颗接地线好了,报警解除!原来使用了好多年了,也没有接地线,现在不好用了,重新加装接地线就好了!不知道以前为啥不装接地线?

网友A:
不知道,我们这里也没有底线

网友B:
不加地线也是常事,但严格来说是应该加地线的,与用电环境有关。电网环境,波动等或设备互相干忧,或寄生干忧等。

网友C:
变频器是必须接地线的,否者会受自身的干扰,造成系统的不稳定性,

网友D:
三晶的变频器啊。 国产的说不定咋地呢。哎。

网友E:
以前干扰小,现在干扰大,电网没以前干净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个以后就有经验了,没有接地线的变频器报警先做接地线看看还报警不。

网友F:
怎么变频没做接地的看来还是有点的嘛。我们新工厂那边,上次过去发现没接地的。

网友G:
我这边很多时候就没接,因为变频器进出侧以及外壳的接地都已经是通的了,而变频器与开关柜柜体的接地是通的

网友B:
其实啊,变频器是应该接地线的,但是严格来说,并不是简单的接在机架上,按变频器理论来说,应该接一个工程性的专用地线,也就是变频器专用而共用的大地工程,但是,一般的公司恐怕做不到的。所以,大多数就是简单的接在机架上,特殊情况下,变频器不接地线会有干忧,比如乱报警,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H:
变频器接地时必须的,如果是没有接地,小功率的反应还小些;大功率可能直接就不能运行了;之前调试遇到过大功率的直接不能用。

网友I:
我们这有些变频器没有做接地
运行了几年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变频器的运行环境很可能比以前恶化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