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7):
前天发现的故障,不知道排除没有,请高手指点。变频器是欧姆龙的小型的,工人在使用时出现飞车现象,不定时的,

网友A:
我这碰见的几次飞车都是,编码器出现问题后,出现飞车现象。。。但是你这提问,没有图纸,没有现场照片,让大师们怎么分析。。

网友B:
是单台设备吗?一般连机设备会出现这种现象,多台速度没有配合好。

网友C:
楼主大哥是在考大家的思考能力呢,应该给大家提供变频器使用的环境及控制方式,再这样的基础下可以帮你思考思考

网友D:
我教你,先判断变频问题,再判断外围问题。

网友E:
出现飞车这个现象,建议先检测一下你的给定状况,如果你给定都在最大状态,肯定飞车,如果有测速运行的,测速开路的话,很多是报过流,部分不报过流就飞车

网友F:
楼主变频器给定是如何给定的,先查查变频器给定吧

楼主:
我发的图片哪去了呢,今天拍照片再给大家看看!

网友G:
有上级控制吗?找上级

网友H:
1楼提出的不错,编码器出现问题,非常容易造成飞车,这现象在直线电机方面表现的非常明显

楼主:
这个就是远程控制的电位器和显示频率表

网友I:
电位器负端开路 基本就是全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