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控制箱的图纸对吗?量9和10两个点都是火线的?

楼主(2018-10-07):
下面是控制箱的图纸,当时设计是要求这个触点压力表给到信号控制箱就自动启动或者停止,请问一下他们这个图纸对吗?
但是为什么我量9和10两个点却是火线的。有电的 220来的。。求救求救。。。

网友A:
图纸没什么问题,压力开关是控制零线的,你量9和10两个点有电,应该是用电笔量的并且是在KA1与KA2都没吸合的情况下吧.

网友B:
这个图是外行画的,图中怎么有2个KM,电路图中丁字交叉处一般默认是连通的,不需画上圆点,而十字交叉处如果没圆点,就认为不连通。图中把热继的热元件符号画到了二次图中,我几十年的工令还是第一次见。9与10号线从原理上看应该是连接电接点压力表的高、低压触点。

网友C:
就KM1(9)、KM2(10)电路来说,楼主测量的结果是正常的,开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
因为KM1、KM2的左侧(3)接的是相线,通过KM1、KM2吸引线圈后,开路就会对零线测出220V交流电压,试电笔测量就会发亮(前提条件是L与3已接通,电接点压力表与接触器均处于开路状态)。

网友D:
哈哈哈,这图看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E:
低压力启动和高压力停止,这两个注释反了

网友F:
km2 km3控制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大哥~那我现在电接点压力表怎么接这个控制箱啊?还实现得了自动控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乱我都被弄得 那大哥 我这个压力表是这个图。那我别怎么接啊 跪求赐教!控制箱N是公共点,9是低压启动,10是高压停止。现在实现的了接这个电接点压力表吗?能实现自动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大哥~那我现在电接点压力表怎么接这个控制箱啊?还实现得了自动控制吗?
接9.10 公共点接N

网友C:
电接点压力表有三个接线端子,分别找到高压、低压、公共三个端子后,公共端子接N线,低压端子接9(KA1),高压端子接10(KA2)不就成了吗?

别告诉我你连这个都不懂得找。

以上我只能根据电路图来说的,图纸中标注是否正确不敢说(不了解你设备的工艺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