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8):
现有低压380V电容补偿柜,控制器采用的是德力西的JKL5C,现在的故障:设备运行的时候,功率因数表指示0.81,补偿电容柜切入电容,延时30秒后,补偿电容切入,切入的同时。补偿电容柜指示功率因数表为-0.97,马上显示切除补偿电容,如此反复,手动的时候可以切入补偿电容,随着切入电容的增多,功率因数指示的值有-0.97逐渐变化到-0.15,请教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检查接线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B:
功率因数成负的值,说明是向电网馈电了。这个电业局是不允许的。但是真的还是假的功率因数为负?要再通过一个第三方的功率仪检测确认。看来就是功率补偿的控制问题了?

网友C:
这个是过补偿,一个是负荷太小,另一个是补偿电容过大。

网友D:
看楼主描述,先前功率因数为正补偿后才变为负,说明电压及电流信号取样及接线没有问题,重点考虑投入的电容是否过大,或者说补偿的容量相对于负载的实际功率偏大,过补了。

另按照楼主的描述“随着切入电容的增多”,可能还是个分组投切的补偿还不是一次性的,或者说与负载的实际工况不匹配。毕竟分组投只投一次就过补实在是电容器的配置选型不合理。

建议将补偿的起点设置低点看看,譬如0.65-0.75之间再看看,自己可手动,但负载的工况是否有这个区间还要你自己去看。

楼主:
谢谢各位,谁有德力西的JKL5C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的说明书,给一份,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http://www.delixi-electric.com/productopen_820c10472480a5a8.aspx

以后找说明书,官网是最基本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要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网友E:
负载太小了,电容过补偿造成功率因数超前,如果用电经常出现小负载的情况,可以适当把一到二组电容容量减小,使小电容投入时不会超前,如果是在0.81到-0.97频繁切换,临时也可以把切除点设为-0.95,就可避免频繁投切。

网友F:
电容大了

网友G:
如前面回复所述,可留意负荷大小、电容容量等;
另,不知以前是否正常。

网友H:
楼主看看补偿开始是不是正数
补偿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很快变负数了?
看看无功功率是多少?再确认一下你单个电容容量。

网友I:
德力西的JKL5C网上都有,你说一下你的负载以及电容量

网友J:
与负载有直接关系 柜子不像有问题。

网友K:
大小电容搭配使用,如果有6组,根据符合相应选择几组小的电容,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L:
楼主变压器容量多大,补充柜容量多大

网友M:
车间停机时还是切断电容柜,以免由于控制器失灵造成功率因数超前。

网友N:
要根据变压器的容量计算出电容总容量,一般电容组分10到12组进行切换,你所描述的是过补啦,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会自动检测计算进行切换的,无功补偿控制器设定在0.9-0.95之间为好.....

网友J(2019-01-24):
有可能是负载变化大造成的,或有电焊机之类的东西,其它可能没问题。补偿设计其实需要很专业的才能完成,根据个人经验参照160KVA,S11油变,动力负载占80%时电容配置建议12*8千乏或8*12千乏,具体要看感性负载稳定情况。延时投入20秒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