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8):
台达触摸屏DOP-B07S411使用com2口和台达DVP16ES200T通讯Y,D,M区都没问题,只要点击X区的按钮就会提示(com2 站号1通讯错误7)!求帮助

网友A:
输入点只可以在屏上监控其状态;也就是要设成指示灯的功能,而不是触摸开关控制其ON/OFF;

网友B:
不习惯用m区呢。

网友C(2019-03-10):
站号和com口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