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与丹佛斯FC51用modbus 如何通信?急急急!

楼主(2018-10-08):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可是自己实物测试的时候就无法通信上,还有错误代码是4,不知哪参数弄错,请路过大神帮帮忙,在此感谢

网友A:
MBUS_MSG使能EN不能用SM0.0,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使能接通

网友B:
地址40001或者400001开始的比较多

网友C:
MBUS_MSG网络同一时刻只能接通一个!不能用SM0.0
50010这个参数是?
你要对这个位寄存器参数进行写操作?
整个程序你要实现什么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址40001或者400001开始的比较多
丹佛斯FC51变频器,用通信方式对它进行起停操作、给定频率操作的话,其寄存器地址都是00001开始的线圈类寄存器,而不是400001开始的保持寄存器!

网友C:
丹佛斯FC51变频器的控制字为16个位类型的寄存器(线圈)、给定值也是为16个位类型的寄存器(线圈),那么也就是说通过通信方式启动停止变频器的话,需要连续写入16个位,使用的功能码为16#0F;同样写入频率的话,也是需要连续写入16个位!

网友B:
变化了的modbus了

网友D(2019-04-12):
MSG端EN不能用SM0.0,必须通讯DONE位

网友E(2019-07-15):
1、使能不能用SM0.0,
2、控制字地址为450000,频率地址为450010;
3、设置相对参考值。
4、你可以想用43100读取一下数值,看通讯是否正确。

网友F(2019-10-03):
回复 网友E:
我想问下450010是怎么来的呀

网友F(2020-02-28):
回复 网友C:
大佬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佬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您有什么事?

网友G:
地址450010是怎么计算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