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控制伺服程序

楼主(2018-10-08):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跪求一个FX PLC控制伺服的程序,含加减速,爬坡,定位等,谢谢

楼主:
我的邮箱13754320537@163.com, 就是PLSY PLSR PLSV DVRI DVRA等指令实际应用比较混

网友A:
别人的程序也就是看看热闹而已。自己把指令搞清楚点

网友B:
DRVI、DRVA、DSZR等指令在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中有说明,手册后面附录中也有接线和程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