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灯是串联还是并联

楼主(2018-10-08):
这种遍地都是的星星灯是串联还是并联,如果是串联,那么一个灯坏就导致一整片都不亮,不太可能。如果是并联,那岂不是每一个都连到电源,那么线岂不是又多又长。到底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A:
要看供电电压,如果是12V,一般都三个串一组,有坏的只会对同组的另二个有影响;

网友B:
混联,有串有并

网友C:
这个不太清楚 不过那种家用的led修过一次 明明是串联的 前面两排都不亮 可是后面三排都亮 至今 还是没闹明白

网友D:
就是串并联混接。

网友E:
是混联的,按照设计电压不同,串联的数量也不同,然后再并联。这种灯其中一个坏了也只是串联的那几个不亮对其它灯没有景响。

网友F:
楼上正解。串联加并联。

网友G:
简单的理解成并联就好,有专门的控制台和驱动器,走通讯(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H:
有串有并,看看有多少根线大概就知道了

网友I:
变颜色吗,明亮可变吗,都是有电路的

网友J:
这个是有控制电路的,一般有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K:
有串联和并联,还有配套控制器控制,家装电工经常碰到的就是灯带,几个LED串联成一组,然后n组并联……

网友L:
分组并联,每组几个串联,如果灯泡比较多,其中一个坏了可以短接,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结婚的时候都用的彩灯,我朋友结婚的时候都是我给搞的,反正这玩意就用2天了

网友M:
串并联,拆过LED的,也是。

网友N:
一般都是分段连接,每段是并联。

网友O:
串并联,再分组。然后由逻辑控制电路选通,周期通断。包括音乐喷泉的灯光,楼宇外墙的彩灯(霓虹灯)也是。

网友P:
串串又并并,并并又串串,混联吧

网友Q:
应当是串并联(与电压有关)加控制电路,未具体了解过。

网友R:
哦,原来如此

网友S:
一条条并一起,同一条是串联着的

网友T:
人家内部有电源总线,你不要担心!
你仔细看一下就明白(一般都是透明材质外壳或者干脆透明硅胶外层)

网友U:
总的并联,单个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