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8):
新建一个35KV/10KV变电站,站用变需要从35KV线路上接引还是从10KV侧接引?

网友A:
这是降压站吗?是不是得从10KV上的接引呢

网友B:
没看明白
你是说35KV/10KV变电站 中的35KV变压器?
35KV进线--35/10KV变压器--10KV出线--10/0.4KV变压器--0.4KV出线

网友C:
35KV/10KV变电站有正式的设计,用户不用考虑站用变来自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我们自己设计院设计的,所以要考虑站用变引自哪里

网友D:
站用变正常情况在变电所35kv母线带的10kV母线上,一般还有另外变电所引来的一路10kV电源,保证事故状态下的用电。

网友E:
所谓站用变即配电站内用电,变压器选用35KV/0.4KV.

网友F:
站用变主要是考虑主变不运行的时候不影响生活用电吧,所以应该从主进线35kv引接

网友G:
同意楼上观点,参考图片。进线是35KV,那站变的一次侧就是35KV。当然如果进线有10KV但不足以带动35KV主负载(就像你这种情况,要么就是没有10KV线路,要么就是有35KV线路但不足以带主负载),站变也可以从10KV引。

网友H:
反正你们有直流220V应急操作系统,接哪里都不怕!
不过理论上是接35KV进线母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