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设定值为什么这样给定?

楼主(2018-10-08):
电加热分档控制间隔时间VW2120初始设定值为300,不明白为什么要做一个乘法运算而不是直接将要设定的值赋给LW4,从而赋给延时开电加热T51定时器和延时关电加热T52定时器呢?
一空调机组,对电加热1至电加热10的开机时间和关机时间分别计时,按先开先停,先停先开的顺序开关电加热 ,LW4同时作为延时开电加热T51定时器和延时关电加热T52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A:
设定值应该是工程量,看起来直观,乘以10应该是定时器的单位是0.1。
你看下你这定时器单位是不是1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值应该是工程量,看起来直观,乘以10应该是定时器的单位是0.1。
你看下你这定时器单位是不是100ms。
T51、T52定时器的分辨率确实是100ms的,那么说明白 了,设定值300确是工程量值。

网友B:
为了在上位机上好操作。

网友C:
T51定时器,T52定时器,在哪里?

网友D:
时基是0.1S;X10刚好是对应的秒数;

网友E:
触摸屏没有小数点的,估计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T51定时器,T52定时器,在哪里?
定时器网络在此网络 下面,没有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