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闻引发的思考:一男子盗取路灯内通讯流量卡用于看电影?

楼主(2018-10-09):
看到有这么个新闻:黑龙江一男子盗取路灯内通讯流量卡,据说一张流量卡可以看一天的电影或玩一天游戏的
那么问题来了
1.这流量卡装路灯内,做什么用?传说中的远程控制?
2.居然可以挪作他用,可想而知,咱们的设备要是装了远程控制,卡也可以这么用?
3.这卡到底怎么收费呢?

网友A:
估计是业内人士不然谁知道里面有这个东西

网友B:
1)这种应该是远程控制或者监视用的流量卡,也就是物联卡。同样需要有对应的“通讯路由器”,有的是隐含在触摸屏或者PLC内,单独的居多。可以咨询国内的相应的触摸屏/PLC厂家。你这图片看不清,下面的那个黑色不知道是不是。
2)可以用,但是你首先要激活,你就跟手机号一样想好了,通过这个卡片的数字咨询移动公司对应的专席可以获得对应的“手机号”,关键一点是你只要获得这个数字咨询10086,对方不会问你相关信息,直接会告诉你“手机号”,当然有的卡上的这个数字通过相应的软件/公众服务号可以直接查到“手机号”。
这就给了某些人可乘之机。后面的就不说了,这种卡2G,4G的都有。
3)这卡的种类有很多,单纯的流量卡,流量+短信等等,有包流量有包年的,从激活那一刻算。我们在现在用的2G的包年50M足够,4G的200M左右包年100+, 还有一种超大流量的因为视频监视需要,流量就不是一般的大了,几个G几十G正常,这种卡“偷”的价值才大。

补一下才注意到:你这卡最后的1064....就是物联卡号,也就是上面说的“手机号”,我这边用的都没写上去的..

网友C:
还真不知道有这。
应该是远程控制的吧。街上摄像头是不是也有这东西。

网友D:
路口的监控大多用的都是网线;

网友E:
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就是用的这种卡,50元包年,可以自动更新、记录行车轨迹

网友F:
这就是手机卡,具体是流量为主还是通话为主,看其在通讯公司开通的功能,说白了就是花多少钱。
类似的设备,一般开通流量+短信就够了
设备用户应该很快能知道设备出故障了,否则是厂家的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就是用的这种卡,50元包年,可以自动更新、记录行车轨迹
不是你家夫人给你安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就是用的这种卡,50元包年,可以自动更新、记录行车轨迹
不是你家夫人给你安的吧

这倒不是,是亲戚推荐的,但从没跟夫人说过有这么个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就是用的这种卡,50元包年,可以自动更新、记录行车轨迹
不是你家夫人给你安的吧

这倒不是,是亲戚推荐的,但从没跟夫人说过有这么个功能
版主介绍下这卡的功能啊,配套哪种行车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