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HLP-A变频器频率调不上去

楼主(2018-10-09):
今天遇到一个海利普1.5KW 的变频器客户说频率调不上去,我拿了上电试用电位器试了下确实到16HZ左右都调不上去了,0-10V电压只有2.88付,看了参数最大频率是50HZ,我用面板运行时可以达到50HZ的正常的。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主板问题,我不搞板级维修,只是换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也是主板问题,有时候断电测量+10V和AI1和ACM都是通的。下边一排端子排全通

网友B:
明显是主板10V模拟电压输出有问题,即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C:
+10V和ACM只有2.88V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了,正常是1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用10K的电阻调最大才2点几付,查了好久原来是+10的端子坏啦!

网友D:
请问换哪个元器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换元器件,我把ACM和DCM并起来啦!用EV端子替代+10V端子。接好电位器就OK啦!

网友E:
是不是端子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清楚啊!-估计是的。客户急着用也没仔细查,改了线就送过去啦!

网友F:
估计是10伏电源有问题了,应该是10伏,出现了2.88伏,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G:
是不是最高模拟量限定在16HZ啦?可以调出参数看一下。

网友H:
顺藤摸瓜法,顺着10V端子向里找,与之相连接的元器件可能有问题,或CPU。。。

网友I:
如果是端子出了问题还好,修一修还能用 。

网友H:
顺着电压输入端子向里找,比如输入电阻 运放周围元器件,50HZ时电压输入端子电压是多少?地与10V端子电压是多少?10V电压有没有,如果是2.88V,请检查10V供电电路,如果是电压输入端子电压只能调到2.88V,请检查10V电压是否正常或输入端子内部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