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9):
看了国家的标准,GB/T 15543-2008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都是以负序电压和公共连接点的电压不平衡度来衡量的,看着算着都好累,看公式我是算不出来,一头雾水,知识点早忘记了,更莫说究竟是三相电压相量角度还是幅值不一致了。
有没有简单地方法来判断,譬如,对于10KV系统,Ua=6.62,Ub=6.80,Uc=5.91,你们认为正常不?

网友A:
三相交流电的相位差和幅值差,要通过电量分析仪测试,就容易多了。自己算,确实麻烦,通过示波表的波形和数据观测,多直接呀。具体的标准啥叫合格,啥叫不合格,那只有看国标要求了。不在这个行业,不知道。

网友B:
10KV的高压只有6点多这个电压怎么正常?
10kV 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V的高压只有6点多这个电压怎么正常?
10kV 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

不是这个是相电压,10KV系统是线电压, 你说的这个7%有没可供参考的规范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交流电的相位差和幅值差,要通过电量分析仪测试,就容易多了。自己算,确实麻烦,通过示波表的波形和数据观测,多直接呀。具体的标准啥叫合格,啥叫不合格,那只有看国标要求了。不在这个行业,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头大,如果说因为电能质量问题保护不到位导致设备出问题,这又是一件头疼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交流电的相位差和幅值差,要通过电量分析仪测试,就容易多了。自己算,确实麻烦,通过示波表的波形和数据观测,多直接呀。具体的标准啥叫合格,啥叫不合格,那只有看国标要求了。不在这个行业,不知道。

引用 网友B:
10KV的高压只有6点多这个电压怎么正常?
10kV 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

我低压的用到过的保护器倒是有,但不平衡是以设备正常工作电压(也就是380V)的100+%多少来衡量,不是通过平均值,更不是通过什么专业的计算。高压的没接触过也不知道依据的什么。

网友C:
国标GB/T 15543-2008规定了三相电压不平衡的限值、计算、测量和取值方法。适用于标称频率为50Hz的交流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方式下由于负序基波分量引起的公共连接点的电压不平衡及低压系统由于零序基波分量而引起的公共连接点的电压不平衡。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电压不平衡度限制为:电网正常运行时,负序电压不平衡度不超过2%,短时不得超过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标GB/T 15543-2008规定了三相电压不平衡的限值、计算、测量和取值方法。适用于标称频率为50Hz的交流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方式下由于负序基波分量引起的公共连接点的电压不平衡及低压系统由于零序基波分量而引起的公共连接点的电压不平衡。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电压不平衡度限制为:电网正常运行时,负序电压不平衡度不超过2%,短时不得超过4%。

这个是标准不假,我也看过,但我是算不来的。如果按照电流不平衡的平均值算法,那对应的电压有没经验或者规范要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供用营业规则》第五十四条有规定:

在电力系统正常状况下,供电企业供到用户受电端的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 10千伏及以下三相供电的,为额定值的±7%

在电力系统正常状况下,供电企业供到用户受电端的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

35千伏及以上电压供电的,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额定值的10%;
10千伏及以下三相供电的,为额定值的±7%;
220伏单相供电的,为额定值的+7%,-10%。
在电力系统非正常状况下,用户受电端的电压最大允许偏差不应超过额定值的±10%。用户用电功率因数达不到本规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其受电端的电压偏差不受此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额定值的7%怎么理解?额定值是多少?如果是10kv那意思就是在9.3-10.7之间这么理解?还有这究竟是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的偏差?

网友B:
回复 楼主:
当然是线电压
供电局负责的是进线电压的平衡和稳定!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跟楼主问的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线电压
供电局负责的是进线电压的平衡和稳定!
那我这个线电压是正常的,相电压有问题不平衡,7%之于议题就没意义了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供电局给你的10KV线电压正常的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研究你的负载你的变压器?

楼主:
没有,只是我们的设备启动试运行前发现了如开始所说的三相相电压问题,就是我举例的那个数据,线电压没问题,电能质量和开关柜那边都不是我们管的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找到了这个具体说明,对于相电压没有明确说明。

网友E:
如果10KV系统线电压正常的话,那么相电压应为10/1.73=5.78KV。
根据你所测情况来看,电压明显偏高,有可能是线电压高引起。由于C相电压明显低于另外二相,可能是由于C相对地绝缘下降引起,由于10KV系统是中心点不接在系统,单相绝缘下降不会改变线电压,但要造成绝缘下降相相电压下降,另外二相对地电压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10KV系统线电压正常的话,那么相电压应为10/1.73=5.78KV。
根据你所测情况来看,电压明显偏高,有可能是线电压高引起。由于C相电压明显低于另外二相,可能是由于C相对地绝缘下降引起,由于10KV系统是中心点不接在系统,单相绝缘下降不会改变线电压,但要造成绝缘下降相相电压下降,另外二相对地电压上升。

谢谢!那我进一步问一下,导致这种绝缘下降的原因除了线路自身问题外,如果进线侧设置了消孤消谐装置是否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您知晓不?能否进一步解释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花钱买一个三相谐波分析仪(示波表)。在线监控三相电量数据,包括1-50次高次谐波示值。不就行了吗。花钱到位自然就能获取全部电量参数了。

网友F:
楼主,看下三相电流不行吗 ?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压测量回路接于电压互感器二次星形绕组,而消谐装置取于二次开口三角形处,应无影响,你可将消谐装置输入端断开,再测量一下各相电压。

网友E:
检查一下开口三角电压,如有电压(大于15V应报单相接地信号)表示系统确有绝缘下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花钱买一个三相谐波分析仪(示波表)。在线监控三相电量数据,包括1-50次高次谐波示值。不就行了吗。花钱到位自然就能获取全部电量参数了。

这个代价大啊,我们只提供终端负载设备,供配电这块没参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下三相电流不行吗 ?

问得好,正是由于电流不平衡我才想到先去看电压的,A相电流偏大,超出其他2相20%+,不正常。确定电源没问题我才去检查是否其他原因。

楼主:
谢谢!今天去看了下,问题不大,应该不是电压导致的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不是想知道电源侧或负载侧的电量参数吗?买一个现成的仪器是最省事的,有便携的,也有固定的。直接监控电量并显示输出参数结果。这个就得花钱呀,要么就别弄,或找土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