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不了

楼主(2018-10-09):
我安装这个软件已经很多次,都出现这个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我的电脑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谢谢!

网友A:
恭喜你成功碰到和我一样的遭遇
一个多月了至今未解决

网友B:
重装系统也不行吗?

网友C:
是不是内存不够。

网友D:
先卸载然后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再用管理员身份安装试试吧。

网友E:
建议更换完整版系统!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F:
卸载重装,安装软件用官方的

网友G:
关闭杀软和防火墙
安装时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看看dnavi.dll这个程序在不在
还有就是属性里面修改兼容性

网友H:
这个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