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9):
 变频器维修,过程是维修者克服困难,征服 寻找故障并解除之的这么一段经历,有维修者的苦恼 无奈 愉悦和胜利者的快乐或失败的郁闷 烦恼。维修过程 维修方法缺一不可,维修过程是维修者实施维修的必要经历。比如有一次我维修一线路板不显示,通电后面板不显示,开关变压器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我首先怀疑驱动电路有短路的可能性,将六路输出【开关变压器】整流二极管,分别逐次焊下来,一直到全部都焊下来,将驱动电路隔离【空载】,线路板通电才显示。以此分析驱动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测量其他二极管也没有发现问题。根据故障现象,开关变压器有咔哒咔哒的响声,可知开关电源已起振,不是负载有短路就是开关电源自身有问题,将开关电源小板焊下来换上一块新开关电源小板,通电故障依旧,不会吧?仔细检查发现小板与线路板焊接连接处【焊盘】焊点不饱满,怎么焊也焊不好,只好把小板又焊下来,发现小板的焊接插针发黑,用烙铁焊发现不容易挂锡,用刀片将插针全部刮一遍【插针氧化 放置日久】,重新焊到线路板上,通电面板显示正常,开关管也不烫手了,只温温的,修复。这就是我维修的一段经历与过程,所以维修就是由一个一个的排除故障与解决问题的的过程,是一个包含了维修者汗水 痛苦 愉悦 胜利与失败的过程,他就是维修者的一生的财富与沉淀,是走向胜利的保证。

网友A:
每次维修完了特别有成就感。

网友B:
就是为这点喜悦感,长时间不动手手就刺痒

网友C:
维修有苦恼也有快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