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9):
三菱FX2N输入点想用外部DC24电源,怎么接线呢?PLC的COM点接电源的正还是负?

网友A:
可以接正也可以接负要看是用源极还是漏极输入了。

网友B:
呵呵;如果你是国内使用的FX2N,输入是不带电压的,对应的COM公共端与X0 X1这些通时对应输入信号ON,断开时OFF;
如果你使用的欧版的FX2N,对应的公共端S/S,公共端上接0V或+24V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接好了漏型输入,接正

网友C(2018-11-11):
2N系列COM接正,3U的S/S接正负都可以

网友D(2019-02-03):
说明书上没有接线说明么?

网友E:
2N内部已经接了电源,为什么还要接外面的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