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9):
AVT71变频器驱动电路W相触发角电压偏高,开机就报inF6,请大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上桥还是下桥,正常应该多少,现在多少,inf6是什么故障
描述问题还是要详细一点,不然别人也无从分析。

楼主:
下桥正常9.6V现在电路有10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