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报故障为什么要加上电延时呢?

楼主(2018-10-09):
每一条故障网络都串一个上电延时的常闭触点,字面意思我理解是如有故障上电延时后才会报出来 ,可是这有什么意义 哪?

网友A:
SM0.1是上电脉冲,上电瞬间才有的,程序中作用是上电后复位报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0.1是上电脉冲,上电瞬间才有的,程序中作用是上电后复位报警用
嗯 ,如果由于故障自锁而报警 ,这样设计重新上电就会立刻解除报警呀 。

网友B:
感觉没多大意义;因为好像用的也不是掉电保持型的辅助继电器,所以上电后复位报警用说不通。。

网友C:
系统刚上电时有些部件的工作状态还没稳定建立起来,如果这时检测故障可能会产生误报,所以上电延时一段时间,等系统工作状态稳定后再检测就避免误报,过了上电延之后,一有故障就立马报警,不会出现故障漏报。

网友D:
定时器 应不起作用 因为上电一个周期用不了200MS 也就是T37无法接通。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程序用的断电延时

网友F:
回复 网友B:
TOF掉电延时

网友G:
加延时避开开机时的误信号,刚上电时电压不稳会有误触发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多大意义;因为好像用的也不是掉电保持型的辅助继电器,所以上电后复位报警用说不通。。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热水阀故障需要开机3分钟才能检测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M2.1没有设置为断电保持型继电器的话,这里的开机故障复位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查看PLC系统块断电数据保持设置页面,很遗憾,M2.1不属于断电保持 型 的继电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