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0):
小弟刚接触AB PLC不久.准备用Micrologix1400作为主站通过MODBUS TCP方式与其他设备进行通讯.请教各位,该怎么进行网络配置,该用什么指令方式.Micrologix1400与Micrologix1100配置方式相同吗?谢谢

网友A:
你现在做好了吗,两台AB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的Micrologix1400 是与第三方的设备进行通讯,包括Micrologix1100也是与第三方的设备进行通讯。这两台PLC之间是没有通讯的。

网友B:
用MSG 指令

网友C:
message指令,注意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要注意什么??

网友C:
注意你要读写的外部设备的元素的连续性或周期性,编程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D:
1400的组态设置有点麻烦,程序也很麻烦,每一个读写指令都要新建一个MSG指令

上官网有PDF,有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E(2019-01-23):
你好  你现在通讯做上了吗?

楼主(2019-03-26):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帮助,总算搞上去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G(2021-12-31):
引用 网友D:
1400的组态设置有点麻烦,程序也很麻烦,每一个读写指令都要新建一个MSG指令

上官网有PDF,有例子可以参考
官网最近注册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