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ADP-MB通讯

楼主(2018-10-10):
三菱fx3u plc的485ADP-MB适配器和称重仪表通讯,程序怎么写?
plc做主站仪表做从站,
波特率:192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
例:
目标值:
协议地址:0023;PLC地址:40023
第一次用这个协议,说明书也看不懂,不会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网上有教程

网友B:
你这是要走modbus协议吗?

网友C:
官网有PDF可以参考,有例子可以看的

网友D:
就是一个指令,站号读写地址写对了

楼主:
试了两天终于有点眉目,现在通讯正常了,读取仪表数据正确,但是写不进去,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读取数据对了,但是写不进去,您知道有哪些可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dbus rtu,现在的话读取数据对了,但是写不进去,您知道有哪些可能吗?

网友B(2019-03-05):
回复 楼主:
一般为设定问题,或都你的寄存器地址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