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0):
ACS510变频器母线直流电压是如何检测?大伙帮帮忙!

网友A:
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是通过串联多个几百K的电阻降压的得到的,查电路。

网友B:
电容附近有几个301k的电阻串联,那里基本就是了。就是用几个电阻串联后并联在直流530上,分压给后部处理

网友C(2019-03-19):
谁有详细点的电路,欠压检测

网友C:
根据ALSACE师傅图测绘ASC510 30千瓦欠压检测,经检查电阻正常,后续送到哪个电路了,请教,最好分享下全面的图,多层板测绘太难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ABB图纸到处都是啊

网友C:
多谢了,510板子44*0,给ASC510对应不上,C4上端出来到哪了,一直找不到,不会直接到CPU14脚了吧,应该通过光耦,或者运算比较电路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哈哈,我也找半天没找到!没遇到过ABB电压检测不对的,就没注意,有空找找,你要先找到说一声啊!

网友E:
一.电压采样。
二.电压检测电路。
三.CPU。
通过电阻降压给电压检测电路然后给CPU CPU输出一电压监视 这个监视电压不同变频器有所不同,这个电压跟随直流母线电压的变化,也就是跟随变频器输入电压的变化。这个监视电压是一个基准电压,他有一个下限值和上限值,低于下限上【包括下限】报欠压或缺相,高于上限【包括上限】 ,就报过压。中间值即基准电压。【有一个范围】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多层板,查不出来检测输出电压到了哪里,也就是哪个检测IC,检测IC的第几脚,

网友E:
可利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蜂鸣器】档,来检测,顺电路 走向和检查,不管是基层板,改导通的的还是导通的,除非通路或线路板穿孔锈断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不通。费点功夫,还是可以找到故障点的。还可以采用灯照线路板的方法,检查电路走向。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呵呵

网友C:
多层板灯照看不出来,蜂鸣器找过,找半天还听不见响表情,忙了,就放下来了,如果有图的话就方便多了

网友F(2019-04-23):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D:
回复 网友F:
看电路图应该是去主板了,找找看!最近一直没空找

网友D:
刚有空看了下板子,母线经过降压后到X4-11,然后进主板U4 2374I 12脚,然后进CPU!手上暂时没好板子,谁验证了试下,我怕眼花看错了!

网友G:
1:  1V                           2:  1.25V
3:  5V                           4:  0V
5:  5V                           6:  0V
7:  5V                           8:  0.8V
9:  5V                           10:  0V
11:  2.4V P+检测                  12:  0V
13:  0.28V                       14:  0.28V
15:  0.28V                       16:  0V
17:  7.4V                        18:  0V
19:  7.4V                        20:  0V
21:  7.4V                        22:  0V
23:  0V                          24:  0V
25:  -0.1V                       26:  0V
27:  0V                          28:  0V
29:  0.27V                       30:  0.5V
31:  0.45V                       32:  0.5V
33:  0.4V                        34:  0.5V
35:  0.28V                       36:  0.5V
37:  0.27V                       38:  1.2V
39:  1.1V                        40:  1.2V

网友G:
只要X4-11的电压在2.4-2.5V左右,直流电压检测显示应该在正常范围内,如果显示不对,那就是主控板有问题。

网友H:
本帖干货无注水。

奖励个别网友,代表本帖所有参与讨论的人员。

网友I(2020-04-16):
回复 网友C:
您好!您那个37KW的ABB的图纸是哪里下载的?谢谢?

网友J(2020-11-21):
看了诸位大师的分析,受益匪浅。学习了,谢谢。

网友K(2023-12-25):
修一个ABB变频器,ACS510.用隔离变压器测试,一直处于未准备好状态,启动后不转,用按键启动报A5013好像是,过好长时间后继电器响就能启动,用0107查看电压明显的低400-450伏变化,测试X4的11脚(标x4的那一端是1脚,里面的一排第6个脚)电压低,正常在2.7--2.5伏左右,低于2伏出现故障,是下面的一个3013电阻变大导致,在路测量是600k左右变化,拆下来测量已经开路。修好后从0107查看电压589伏,正常了。

网友L(2025-11-21):
和X4的8脚有关联吗,我看一本书上面8脚直接进CPU电压采样,一个是11脚,   11脚电压2.7,  8脚  0.92V

网友M:
ABB ACS510-4KW,母线检测如下图,注意uc(2.58V)送给X4插座11脚,给CPU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