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0):
有朋友在工博会西门子展台看到的,西门子S7-200smart明年一季度支持Profinet 西门子现场工程师也确认了,可以带8个PN IO,也就是可以理论上带8个V90PN了。而且是通过内置网口支持的,这样200smart作为一个PN智能设备与1200/1500通讯更方便了
吐槽一下:
1.本体有485口
2.有高速脉冲输入/输出
3.能插普通SD卡还内置
4.本体支持Profinet网络
5.支持MODBUS TCP通讯
6.只需一条网线即可连接计算机
7.支持信号板扩展
其他的扩展模块就不讲了。
本体支持IO点数最大60点,远超S7-1200,虽然比起三菱等PLC还少了点,不明白西门子为什么把1200本体点数搞得这么
少。
以上第3条、第6条,绝对是极大地方便了我的工作,实话实说,其他的功能很少用到,因为我们是做机械设备的,几十台设备同一个程序,我把它放入普通SD卡,由调试操作工通电时往上一插,3-5秒钟完事,都不用电脑,我们的售后人员出去调试,我都给一张SD卡,外加读卡器,有修改的地方,我都不用去现场,直接EMAIL发送,对方放入SD卡,往上一插,完事,还反复利用呢,可以说非常方便。
第6条,把PLC连上无线路由器,在附近办公室编程,爽歪歪了!

重点来了,最近也很用心地学习了三菱PLC,FX3U和FX5U,大概比较下吧:
当然需要同级别的较量了吧
三菱自从用GX WORKS2以来,也支持了模块化编程,不再一条路走到天黑了,
不过总体感觉不管是GX WORKS2还是GX WORKS2,软件使用不太友好,指令比200多,有些指令真是很方便(方便指令),用上的少。
不光是三菱的、几乎所有的日系的PLC运动控制功能都比西门子强,毋庸置疑的,可惜我用不到,
话说3U的编程口太烂了,不好插不说,还是422的,当然可以加一个插头转换,可是要485通讯的还得增加扩展板或模块,晕倒的。这点S7-200 SMART是标配的,我想通讯最广泛的还是485吧。
所以对于编程电缆的连接,毫无疑问,三菱被弃的体无完肤。
SD卡就不用说了,人家3U根本没有这功能。
价格上两者同点数差不多

说完S7-200 SAMRT,说说S7-1200和FX5U
等等,怎么说起1200我就有砸电脑的冲动呢?呵呵,博途平台你懂的,又爱又恨。
GX WORKS3也没好到哪里去,公司电脑几次重装系统,硬是装不上去,我靠(请允许我爆下粗口),好在我笔记本装好了(同一系统),使用起来依旧不太友好,不过可以称赞的是没有卡顿,不会死机。
S7-1200和FX5U都支持SD卡更新程序或固件,都支持FB块,标签化编程,似乎WORKS3更显眼,因为标签颜色不一样。
可我怎么总是看三菱的FB这么不爽呢?
5U的运动控制依旧比1200强,4轴200KHZ
1200本体支持网口,标配Profinet、2AI/1AO,却少了485,可能是为了主推Profinet吧
5U本体支持网口,标配CC-LINK、RS485,总算良心了
三菱的选型品种太多了,相比西门子的少很多,不过也缺了很多模块,比如运动控制。

大家都来谈谈两家的PLC优缺点吧。

网友A:
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占用计算机的空间实在太大,对计算机的性能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占用计算机的空间实在太大,对计算机的性能要求较高。
你说博途吧,其实想想也一样,你把三菱的FX3U、FX5U、触摸屏、变频器、伺服这些软件加起来,容量也差不多吧

网友B:
1、三菱的FX3U可以使用早期FX2N的模块,保护了早期的用户投资,我想200Smart无法使用200的模块的吧。
2、三菱小型机器的扩展模块种类要比西门子的多得多,模拟量,数字量,温度控制专用模块,扩展的高速输入,角度控制单元等。
3、因为模块少,所以200Smart可以配置单一的以太网,而三菱多种扩展模块也可以进行编程,因此无法统一使用以太网来编程。
4、FX3U可以通过通信扩展板扩展RS232,RS422,RS485以及USB。至于您说的SD卡复制程序,三菱一样有功能扩展存储器来实现相同的功能,在方便程序下载的同时,也能扩展PLC的程序空间。

至于有些功能,例如FX3U-7DM显示模块,西门子不是要S7-1500上才有的功能么。

至于GX Works2也支持模块化编程,我想您是误解了,在GX Works2之前,三菱还有款面对欧洲市场的GX IEC Developer也是类似于GX Works2的功能的,只是GX Works软件将GX Developer和GX IEC Developer功能合并了,称作简单工程和结构化工程而已。

三菱和西门子之间的选择很多时候在于工程师的使用习惯,一般日系的工程师会选择三菱,至于您说的三菱被弃的体无完肤可能并非三菱的产品问题吧。

网友C:
FX3U编程口你认为不好,因为FX3U出来太早了,那时连USB接口都没有,到是后来出的更低端的FX3G FX3S都是带有USB、422两个编程口。

网友D:
哈哈;从前还在用手持编程器的时候,感觉能有可以连接电脑的问世已经很方便;
以后会不会PLC内带WIFI接收,连下载线都不用就可以传送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体无完肤单指3U的编程电缆,没有其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占用计算机的空间实在太大,对计算机的性能要求较高。
你说博途吧,其实想想也一样,你把三菱的FX3U、FX5U、触摸屏、变频器、伺服这些软件加起来,容量也差不多吧

容量一定会比西门子小。

就拿一点来说,目前最新的博图版本无法兼容V13 SP1以前的版本程序,因此程序员一定会在PC上至少安装2个版本的,而博图也无法对2007年以前的300/400系列编程,因此程序员还不能扔掉Step7。

一个S7-1200的基础版本软件容量大于4个G,至于西门子的运动控制类软件更是不得了啊。

GX Works软件你依然可以开启早期三菱的程序,包括GX Works3也一样,GT Works也不过3个G,比WinCC Flexible要小好多,变频器才几百兆,和西门子的动动就上一个G的相差太多了,软件要求也比西门子低,西门子博图从V13开始不支持XP,从14开始不支持32位系统,三菱到现在才刚刚放弃对Win2000系统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从前还在用手持编程器的时候,感觉能有可以连接电脑的问世已经很方便;
以后会不会PLC内带WIFI接收,连下载线都不用就可以传送程序了?
是的,其实WIFI模块是个很容易的事啊,现在这么多家用智能设备,小到插座都用上了,为什么这么高大上的PLC还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3U编程口你认为不好,因为FX3U出来太早了,那时连USB接口都没有,到是后来出的更低端的FX3G FX3S都是带有USB、422两个编程口。
恩,就像以前的键盘鼠标插头一样,不看仔细很难插,容易把针插歪掉,现在都是USB口的,不说多高端吧,起码插起来方便点

楼主:
讲的是主体自带的优势,SMART可以直接用卡,3U的加扩展模块?每一台都加?还是每一台调试时插上去再拔下来?
非要扯上扩展模块,好吧,范围扩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占用计算机的空间实在太大,对计算机的性能要求较高。
你说博途吧,其实想想也一样,你把三菱的FX3U、FX5U、触摸屏、变频器、伺服这些软件加起来,容量也差不多吧
三菱有MELSOFT iQ Works软件,包含PLC、伺服、触摸屏、机器人、变频器、运动控制等软件在一起。
但很少有人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占用计算机的空间实在太大,对计算机的性能要求较高。
你说博途吧,其实想想也一样,你把三菱的FX3U、FX5U、触摸屏、变频器、伺服这些软件加起来,容量也差不多吧
三菱有MELSOFT iQ Works软件,包含PLC、伺服、触摸屏、机器人、变频器、运动控制等软件在一起。
但很少有人来这样用。
要看用起来体验好不好了,虽然博途饱受诟病,但是拖拽式编程确实好用,不容易出错,还会自动更新

网友D:
那是因为你三菱没用习惯;
像我们FX0 FX0S FX0N用起的就这接口;闭着眼睛都不会插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体无完肤单指3U的编程电缆,没有其他

三菱编程电缆也无法让其体无完肤啊。

FX3U可以通过添加FX3U-ENET模块,从而实现编程软件与PLC的以太网连接。

三菱的PLC性能都介于西门子低端和中端之间。

您看S7-200时代,FX3U正好凭借运动扩展功能比200高了那么一点,干不了300系列。
200Smart,只是200的严格版本,增加了一个以太网,FX3U推出了FX3U以太网模块。
S7-1200来了,三菱又推了FX5U。

其实西门子强的地方在于全套使用西门子的产品,产品之间的协作比日系的要好,产品线比较齐全,你看看另外一个日系的Omron,产品正好比西门子弱一点,但是价格便宜好多。

小日本很擅长避开其他厂家的锋芒而寻求新的卖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讲的是主体自带的优势,SMART可以直接用卡,3U的加扩展模块?每一台都加?还是每一台调试时插上去再拔下来?
非要扯上扩展模块,好吧,范围扩大了

您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三菱的扩展功能存储器,然后再来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体无完肤单指3U的编程电缆,没有其他

三菱编程电缆也无法让其体无完肤啊。

FX3U可以通过添加FX3U-ENET模块,从而实现编程软件与PLC的以太网连接。

配台电脑还带windows系统、配个手机还能打电话呢
S7-200以前也是要配个以太网模块,德国产,2K多,比CPU还贵,照样有人用,出了SMART后,你看还有多少人新项目用200加以太网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体无完肤单指3U的编程电缆,没有其他

三菱编程电缆也无法让其体无完肤啊。

FX3U可以通过添加FX3U-ENET模块,从而实现编程软件与PLC的以太网连接。

配台电脑还带windows系统、配个手机还能打电话呢
S7-200以前也是要配个以太网模块,德国产,2K多,比CPU还贵,照样有人用,出了SMART后,你看还有多少人新项目用200加以太网模块

Sir,200因为停产了,所以不会在新项目上在使用了,没有记错的话,2014年200系列停产通知就出来了。

200Smart是200的替代品,而FX3U和FX5U分列三菱2个系列,F系列于IQ-F系列,他们是并行关系并非替代品。

以太网模块比主机贵的厂家是比比皆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体无完肤单指3U的编程电缆,没有其他

三菱编程电缆也无法让其体无完肤啊。

FX3U可以通过添加FX3U-ENET模块,从而实现编程软件与PLC的以太网连接。

配台电脑还带windows系统、配个手机还能打电话呢
S7-200以前也是要配个以太网模块,德国产,2K多,比CPU还贵,照样有人用,出了SMART后,你看还有多少人新项目用200加以太网模块

Sir,200因为停产了,所以不会在新项目上在使用了,没有记错的话,2014年200系列停产通知就出来了。

200Smart是200的替代品,而FX3U和FX5U分列三菱2个系列,F系列于IQ-F系列,他们是并行关系并非替代品。

以太网模块比主机贵的厂家是比比皆是啊。

两位大师在华山论剑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不懂的就要像人家学习。

网友F:
回复 楼主:
smart的质量比正品3u的还是有些差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愿闻其详,哪方面?

网友G: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西门子的感觉好些。

日系编程不太清晰。

博图可以做到很清晰

网友H:
如果是些小的项目,三菱还是很不错的选择,步进指令很方便,指令集也非常丰富,编程很容易!

网友I:
高雅的雅呢 好久没见了 这都没把他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雅的雅呢 好久没见了 这都没把他炸出来
哪壶不开提哪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高雅的雅呢 好久没见了 这都没把他炸出来

不要开玩笑好不,人家现在是隔壁论坛西门子板块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哪个?
不会吧,自称月薪几千K的人,会去当100元/月工资的斑竹?
难怪不来这里了,毕竟只有积分而已咯

网友K:
回复 楼主:
版主跑题了,和这个帖子主题不符

网友K:
回复 楼主:
它的编程口用习惯了就好插了,大致对好,再稍稍转动下就可以对上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哪个?
不会吧,自称月薪几千K的人,会去当100元/月工资的斑竹?
难怪不来这里了,毕竟只有积分而已咯

就是乖乖小笨熊呀。

隔壁就是发了一个1200的图片,然后版主让他不要烂尾最后还烂尾的呀,还号称完整内容只发杂志不发论坛的,在隔壁论坛发200的过期资料,然后人家说200停产了,他让人家搞搞清楚,最后人家贴了西门子停产通知然后没有然后了。

网友L:
博图是西门子专门的软件公司开发的吧,据说经费大的一笔

网友M:
   一个是德系,一个是日系。日系上手快,德系上手慢。输入输出方式不同也就是NPN和PNP。还有就是德系PLC大体结构差不多,比如把西门子学精后,你上手GE或者AB就相对容易。日系感觉像只是把很多的开关量柔和。缺少架构。而德系的架构精确,结构化编程严谨。
   简单的来说日系三菱 欧姆龙等上手很快,到一定时候就不好用了,就会出现产品的瓶颈。小型的设备适用。
   德系简单的来说比如西门子,AB GE ,上手慢,大型小型设备都适用。无论是工厂的现场I/O。还是逻辑编程,还是管理层,都可以。

网友N:
围观大佬发言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体无完肤单指3U的编程电缆,没有其他
是不是不好插,经常要确认方向

网友P(2020-07-02):
回复 网友D:
已经可以了啊PLC差无线路由器就可以免去下载线了

网友Q(2020-10-09):
1200 profinet 控制v90也挺好用的呀,没有用过三菱的,三菱fx3u,5u运动控制强,能绝对同步,插补联动吗?

网友R:
三菱5u能做同步控制追剪~插补都是小菜~,西门子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S7-PLCSIM Advanced 其他厂家的做不到仿真还能跟第三方触屏软件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