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与信捷op320-s出现以下现象

楼主(2018-10-10):
在读取时间继电器为什么差0.1秒。断电以后不能保存上面的数字,我这是旧的显示器

网友A:
这都与文本无关的,是PLC的事情,文本仅仅是显示及设置;
不能保存,先确认你PLC程序用的是否是断电保持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版主说的有道理,不在保持区是不能保持的哦

网友C:
你这文本有接近10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文本有接近10年了
呵呵;这款现在还在生产;

楼主:
在读取时间继电器为什么差0.1秒,这是怎么回事。网上还有卖的,小程序不需要触摸屏

网友A:
差0.1秒是你程序处理上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程序问题,检查一下定时器吧。

楼主:
我设置有问题,为什么文本掉电不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