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0):
在里面感觉怕怕的,担心会爆炸。

网友A:
高压电缆?油浸式的?

网友B:
来张图开开眼啊,朋友!拍照注意安全!

网友C:
有油的电缆,真没见过。

网友D:
也想看看实际图片,还没见过。

网友E:
只见过变压器漏油,电缆还真没见过

网友F:
油浸式电缆如果缺油了还是很危险的哦

网友G:
以绝缘油作为加压流体,并能使油在电缆中自由流动的一种自容式压力型电缆。其中,自容式充油电缆,是在导体中央具有纵向油道,在绝缘层外包以金属套的单芯充油电缆,或三相分别屏蔽后统包金属套的三芯充油电缆,而采用压力箱对油施加恒定的压力;另一种为钢管电缆,是将绝缘线芯放人作为护套的钢管中,使用时在钢管内充以压力流体,如油或气体。充油电缆的绝缘性能极为优良,能承受很高的工作电场强度,具有很低的介质损耗、良好的散热性、可靠的护层防护和接头附件。产品的电压组有110kV、220kV、330kV和500kV等。 [1]

网友H:
多少电压等级的?
高压油浸式电缆漏油的话要注意绝缘问题了!
还是尽早检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H:
35KV的,昨天百度看到说油漏光了会爆炸,挺吓人的

网友I:
总感觉那种KV级的都挺危险的

网友J:
充油电缆漏洞严重的话,高位端电缆头容易击穿。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种说法不准确
35KV的保护措施会在线路爆炸前保护断电了!
既然发现漏油,就应该做安排处理了!
我们公司35KV线路绝缘下降后供电局调度中心马上通知巡线处理。超过保护设定值就直接切断供电了!

网友K:
这种绝缘油可燃吗

网友L:
关键是看什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