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双绕组切换

楼主(2018-10-10):
各位大佬,有没有谁知道现有的变频器有没有能平滑地进行双绕组切换的?

网友A:
双绕组切换?
就是想带二个电机,从一个电机切换到另一个电机?

网友B:
变频器进行双绕组切换,而且是平滑地?

要实现第一个功能已经是很难的,而第二个功能是绝对不可能,冲击电流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将电机先停止,然后再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电机,两套参数,有一个切换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有冲击电流,想尽可能减小这个冲击电流,第一个功能还是可以实现的我问过驱动器厂家

网友B:
双饶组电机进行切换,在工频场合切换时冲击电流不算大,但如果在变频状态下切换,此时的冲击电流就不可忽视,不用说变频器受不了,就是空开也有可能跳闸(网上有介绍)。因为工频切换不存在相位问题,而变频切换前后的相位不可能一致,相差越多则冲击越大。

网友C:
变频器只有三根输出线,如何接双绕组?

网友D:
变频器直接切换电机变频器会报警的。

网友E:
哦,一个电机,量套参数组,这个转换也必须要离线操作,也就是第一套参数组先停止运行,然后再转换第二套参数组启动运行。这种转换不能在线转换。

网友F:
变频器本来就调速了 为何还要切换绕组呢  一般电机双绕组都是一个低速绕组和一个高速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