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0):
80STE-*M03520B电机,用脉冲模式;
60ST-*M01330B电机,用速度模式。
这两种电机应该怎么接线呢?驱动器参数应该怎么设呢?

网友A:
一般用的多的是脉冲定位模式,速度和转矩模式是用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B:
不同控制模式接线应该是看驱动器,和电机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电机都是配的信捷DS2的驱动器啊。

楼主:
对啊。速度我就是想用模拟量来控制,现在只要是接线和驱动器参数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速度我就是想用模拟量来控制,现在只要是接线和驱动器参数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C:
首先下载一份说明书(购买驱动器应该有附带),里面有详细的接线图和参数说明。位置模式参数里面设位置模式,速度模式设速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