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md 系统故障

楼主(2018-10-10):
fanuc 0md 系统开机后,机器没有任何反应,主板电源没有报警,有24v输出,屏幕无反应,求助

我的邮箱是2628626217@qq.com

网友A(2018-11-27):
主板后面的数码管显示什么?如果也是没有亮,说明24V电源没有进来,你看一下系统24V电源是否有电。如果有电,看一下主板电源接口旁的保险是否烧了。或者系统内部电源板是否有故障。找专业人员给你看看吧。

网友B(2019-02-23):
看一下是不是开关继电器坏了?可以一直按着开机键试试能不能开机!若长按开机键能开机一松手就没电那就是继电器坏了,或者开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