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0):
库卡机器人在保养完成之后出现的问题:

1.每次断电后重启都需要重新输入坐标点的值;
2.每次断电后重启,机器人的运行速度会恢复到100%,工作时设定的速度是50%。
同时保养完成的另一台机器人并没有出现类似问题,两台机器人的程序一样,也已经排除了电池的故障

有没有大神知道故障出自哪里  非常谢谢

网友A:
问问谁负责保养的,估计是改了一些东西

网友B(2018-11-28):
可以核对参数试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了下其他高手 可能是机器人主板的逻辑运算出错了

网友C:
保养的细节一定处理问题!

网友D(2019-05-06):
系统启动初始化参数问题

网友E(2019-12-24):
轴是关节坐标,直交一般指的是XYZ三维坐标,可以看看机械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