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8-10-10):
一启动就四个下横杠,啥情况请问。有说是风扇坏了的,说明上我看没有这个。

网友A:
可能为中间电路电压异常

网友B:
母线电压低

网友C:
要么开关电源有问题,要么主板有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还得开机检查。

网友D:
整机拆下直接送修吧;

网友E:
先看看开关电源5伏的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