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转换的示意图怎么画

楼主(2018-10-10):
(无正文)

网友A:
sa不就是个转换开关吗。

网友B:
瞪大了我的钛合金眼也看不清

楼主:
转换开关不有个示意图吗!

网友C:
用CAD画很简单,做成块就行

网友D:
打至左,1-2、3-4接通;打至中,5-6、7-8接通,打至右,9-10、11-12接通

网友E:
怎样的示意图,需表达出什么或者有何用途,6楼的是否可以。

网友F:
觉得6楼发的示意图正是楼主原理图要表达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