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M区哪些继电器被设置了断电保持 了

楼主(2018-10-10):
CPU 226 CN 系统块中断电数据保持功能是如下图设置 的,PLC中的M区哪些继电器被设置成了带电保持 了呢?

网友A:
MW0,MB20到MB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W1,MB20到MB32
不是MW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1,MB20到MB32
下面是一段断电重新上电自启动控制程序,从程序意图看M0.0应该是断电自保持 的,但是从CPU系统块上断电数据保持功能的设置看,M0.0会断电自保持 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错了,是MW0,把那个1看成了偏移量

网友A:
回复 楼主:
m0.0会断电保持,断电保持范围MW0,MB20到MB32。昨天的回答MW1错了,应该是MW0,MB20到MB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0会断电保持,断电保持范围MW0,MB20到MB32。昨天的回答MW1错了,应该是MW0,MB20到MB32.
MW0断电保持,那么它的所有位也会是断电保持 的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0会断电保持,断电保持范围MW0,MB20到MB32。昨天的回答MW1错了,应该是MW0,MB20到MB32.
MW0断电保持,那么它的所有位也会是断电保持 的是吗?
是这样的你可以编个程序试一试。。

网友C:
MW0是不是包含了MB0和MB1

网友D:
没有加装电池卡的话,停电超过一个礼拜数据就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