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比例值 和积分时间值输入地址可以相同吗

楼主(2018-10-10):
从程序看湿度PID的比例值和积分时间值输入地址都是VD1308,这样写可以吗?

网友A:
参考1楼的符号表,两个参数不可能是一个地址

网友B:
不可以。
确定起始地址以后,对应的P、I、D等等值位置都是固定。

楼主:
可是确实存在PID1的比例和积分设定地址是一个,程序真的错了 ,可是程序运行了好一段时间了呀,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