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ESIGNER3中“数值输入”中小数点后的数值该如何输入呢?

楼主(2018-10-11):
我需要在设置好的数值输入框中,输入一个带小数点后的浮点数,在“数据类型”下拉选项中已经选择了“实数”,但不知为何下面的“小数部位数”为不可选的状态? 是因为本身就不可以输入小数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谢谢大神们指教!

网友A:
Sir,实数就是你可以直接输入诸如1.528之类的数据,但是,一般工控领域使用的实数为IEEE754标准,其小数点后6位是其有效值,这一点请注意。
例如:1.555555和1.5555554比较的话,是相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请问我该如何输入呢? 在触摸屏上输入的时候 为什么无法输入小数点呢? 因为客户需要输入小数点后面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请问我该如何输入呢? 在触摸屏上输入的时候 为什么无法输入小数点呢? 因为客户需要输入小数点后面数值
Sir,请将显示格式设置为实数,并设置实数显示的整数位数和小数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