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 编程问题。

楼主(2018-10-11):
新手问题见图。
模拟运行
为什么Y0 没有输出?

楼主:
0步的转移条件是x0 on. 10步是y0 输出
因为编辑菜单里面的 SFC 排列序号呈灰色也不能排列步骤序号。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程序停止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问题见图。
模拟运行
为什么Y0 没有输出?

Sir:

如果您的步为无属性,您应该考虑OUT指令在步中的使用限制。

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HOLD步。

网友B:
基本的步转移后,通过OUT输出的Y会被OFF掉,想要保持可以通过SET保持,或通过SE,SC,ST等

网友C:
在建立sfc工程时应当先建立一个梯形图块,再建立一个SFC块
在梯形图块中启动s0才能够启动SFC程序,否则程序不运行

楼主:
感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建立sfc工程时应当先建立一个梯形图块,再建立一个SFC块
在梯形图块中启动s0才能够启动SFC程序,否则程序不运行
我就走了 这个弯路,同一个工程中,梯形图的可以运行,SFC的看标题是执行中,总感觉程序没有执行,后来参考网上的信息,梯形图中添加:-M8002----(set so)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建立sfc工程时应当先建立一个梯形图块,再建立一个SFC块
在梯形图块中启动s0才能够启动SFC程序,否则程序不运行
我就走了 这个弯路,同一个工程中,梯形图的可以运行,SFC的看标题是执行中,总感觉程序没有执行,后来参考网上的信息,梯形图中添加:-M8002----(set so)

最近才接触SFC, 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一直都是用梯形图和其他软件。谢谢,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