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N-S系统的低压柜,N线母排和PE线母牌之间连接吗?

楼主(2018-10-11):
如图

网友A:
N母排是中性线,接自变压器的中性点并接地,接地端一般在变压器室附近
PE线是接地线,与低压柜箱外体相连并在配电室有单独接地
两者性质不同,不能连接,引出到用户的配电线也是分开的

网友B:
图片上两根黑粗线已经连接到室外接地体了

网友C:
该低压柜位于哪里;PE线与N线,应当是自(配电所)分开后,就不得再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D:
PE、N在配电室接地段能共用同一接地体吗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联在一起,以连接点为分界线,向上的线路属于4线制,也就是PEN线,向后的线路是5线制,即PE、N线。

网友F:
在变压器端可以连一起。

网友G:
这种还得看变压器那里出线时PE和N是否接一起
我们这的都是分开的!
但是我也遇到过混一起用的!

网友H:
如果进线前端有漏电流检测之类装置不可以并接,没有这些理论上分析可以并接——但是电工教材是不许可并接的,唯一有说到在农网或者较远距离供电可以做二次接地

网友I:
接一起没有事

网友C:
觉得9楼所说的,有检测之类的装置时需注意分辨,有道理。
从安全方面而言,不违反相应接地系统的概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