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1):
232转485使用外接电源,需不需要485的地线与电源地线相接

网友A:
没受干扰就不用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上的话不会影响正常通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32转485使用外接电源,需不需要485的地线与电源地线相接
RS232转RS485有两个设备方案,有源转换和无源转换。它们的区别就是是否使用电源供电进行转换。有源转换的信号地线已经和电源负极,无源转换则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源的485和外接电源二者的地线相连接有没有必要,如果连接是不是不会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C:
我这有些用的无源的,用着用着就通讯错误。
后来我加上电源运行正常!
我没有做接地也没有问题!这个主要是看干扰吧!

网友D:
我所遇到的:1,有振动的,或者会断开再接上的,这要地线,芯片损坏的机率会减少很多。2,高速度时,必要地线,远距离时,也要地线。至于到底多少速度多少距离,我没有认真考究,一般用到50Kbps就得地线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