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1):
自从5U拿到手,一直在学习,昨天体验了一把FX5U主体模块位置控制两轴,还带插补,虽然是简易的,比起西门子小型机可强多了。
准备的材料:
1.GX WORKS3编程软件
2.FX5U-32MT一台
3.台达B2伺服电机一套
4.连接电线若干

老规矩先画图再连线,PLC选型漏型晶体管输出
实物连接图
实际连接轴1,脉冲+方向形式,单位设置这里走了点弯路,用西门子直接输入浮点数即可,这里是把数字放大了再后期处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1mm=1000um,等于放大了1000倍。
1.每转2000脉冲,实际电机编码器是160000脉冲/转,那么伺服处设置的电子齿轮比为80,此处设置只为获得电机最高转速而已。
2.每转移动量,根据实际电机带动的负载来填,先按照电机轴的直径1:1换算,大概22mm=22000um
3.放大1000倍的意思,就是输入的位置数据是实际的1000倍,比如定位22,就是移动了22000um
不对之处还请专家指正。

然后设定轴1的控制方式,选择20:插补(相对位置),理解为数控的相对值编程G91
表格内按照起始地址D1000(定位地址),查询资料得知指令速度为D1000+2

轴1设定好了后,可见插补的对象轴-轴2已经自动设置为21,定位地址为D2000

调用表格指令,插补运行中,指定定位位置D1000和D2000,即可看到两轴是以插补形式运行,同时开始,同时停止。
这里需要说明下,控制方式处比较重要,设定20(如轴1)即为基准轴;设定21即为对象轴,理解为随动轴,对象轴根据基准轴的位置和速度,来自动调整速度,所以看到前面表格的对象轴速度处为灰色,不可指定了。

文章比较肤浅,给大家一个参考而已,请勿用于实际工程中。

网友A:
那个电阻是接线的一部分吗?另外一只伺服做插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电阻是测试模拟量用的。
两轴只能做直线插补

网友B:
可以再加个触摸屏,方便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条件有限,而且还有点不明白,在触摸屏里面输入小数怎么跟放大后的位置相对应

网友C:
数据表开形式  松下新款也是这样 差不多。

网友D:
5U的DRVTBL命令可处理多个旋转台的步进运行和连续运行,这个定位比3U强了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条件有限,而且还有点不明白,在触摸屏里面输入小数怎么跟放大后的位置相对应
触摸屏中输入的是工程量,要在PLC中转化成对应的脉冲数量用到定位指令中,脉冲数是整数就可以。

网友E:
分享下程序吧,这样就是完整的教材了。实用性非常强啊,可惜不是松下的,但是参考价值很大。

网友F(2019-01-25):
实现同步怎么做

网友G(2020-02-28):
请问 有通过MODBUS通讯来控制台达B2吗
台达驱动器有自己的到位标志 5u定位控制语句也有自己的到位标志 我现在有些混乱 不知道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