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计量问题

楼主(2018-10-11):
他们为什么说高压B项不接线呢?

网友A:
10KV的?
2只互感器,分别接A C二相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就是在10KV里面 如果只有两个互感器的话是分别接A C两项是吗。我看他有三个互感器啊哈哈。

网友B:
三相电流是平衡的,接两项就能计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