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1):
这是个进口小水泵,220V电源,但控制方面看图纸有些不明白,直接合闸就工作吗?那个圆内有R的代表什么?还是需要另加一个24V直流电源来控制起停吗?

网友A:
wiring diagram接线图。

R:三相供电的变频器的电源进线?

user supplied 24VDC signal:用户 提供 24VDC 信号?

以上纯翻译,供参考

网友B:
用户提供24V直流信号。其他几个圈圈都标注好的,这个R不标注是什么意思?从其他几个来推测,P采用了pump的缩写,这个是泵,C采用了contactor的缩写,这个是接触器。那么R比较常见的缩写resistor,电阻。

网友C:
看图纸是合闸就可以运行了!
A1-A2那里的R是不是信号指示灯?或者是设备运行指示灯?

网友D:
直接合闸可以工作
R带表Relay 继电器
可加可不加

网友E:
有时R也标识继电器,A1,A2莫非就是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楼上有一位推断比较合理,在电器控制中,电路图的符号,R 一般代表的是电阻器变阻器意思,Resistor

而继电器一般是 K 开头,我觉得可以跟AC交流 DC直流一样来判断。

如果不认识英文的情况下,可能更多考察电路图的符号。知道符号也大致判断出来了,比如 热继电器 KM 接触器 KA  限位开关SR 接近开关SQ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热继电器FR,接触器才是KM,KA是继电器

网友F:
若是有实物,可以的话,也可对照实际电路图理解(注意安全、保持好原有电路);可参考6楼等。

网友G:
同意六楼的解答,这个应该是美标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继电器FR,接触器才是KM,KA是继电器
O.O谢谢指正,没注意到。

网友H:
A1/A2两端一般是线圈,11/12一般是常闭触点,所以R代表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那就直接个断路器。谢谢

网友I:
6楼的解答比较详细、准确。

网友J:
注释完了能看懂了,美标图看不明白。

网友K:
回复 楼主:
R因该是启动接触器的

网友L:
根据六楼的注释,R 表示一个继电器A1,A2应该是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常开点控制接触器得电,但是如何控制继电器,没有规定,所以是用户信号,用户自己定义继电器线圈的得电方法(可以用按钮,也可以plc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主电路难道是加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