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C+。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18-10-11):
昨天淘得一个海利普0.4KW变频器,220V的,回家粗略检查一下上电,串联灯泡亮了一下就灭了,发现是开关电源不工作,检查发现启动电阻,开关管,取样电阻等都是正常的,想代换电源IC试试,却看不到型号,请求各位大师帮忙指导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海利普变频器图片

网友A:
用热风枪或电烙铁加热集成快上面的绝缘漆,使其软化,将绝缘漆轻轻刮去就能看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