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不明白IGBT到底怎么触发的

楼主(2018-10-11):
E1与G1之间到底怎么会有电压呢?这明显的G1 E1最终都接在一个V+上了,根本没有电流回路啊,怎么会产生压差呢?IGBT的G E两端怎么会有触发电压呢?

网友A:
E1是通过下桥IGBT导通到负极的,没有接在V+。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是通过下桥IGBT导通到负极的,没有接在V+。
这么说的话,如果不装IGBT的话是测不到G1与E1间的触发电压了,或者说如果不接电机是不是也测不到E1与G1之间触发电压了?

网友B:
没都接到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都接到V+啊.
那G1的参考点在哪啊?G1与E1怎么形成电压差啊?E1感觉和悬空差不多没与任何地方相连怎么与G1形成电压差啊?

网友B:
h1 314输出V36两端.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把模块拆了的话,可以将上桥的触发负极和下桥的负极联起来就可以给芯片供电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其实电路就是把一个供电电源拆成单独的四个,上桥靠电容充满电后可以看成电源,什么时候充电就是下桥导通回路形成。当下桥关断,上桥的电容就是个独立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电路就是把一个供电电源拆成单独的四个,上桥靠电容充满电后可以看成电源,什么时候充电就是下桥导通回路形成。当下桥关断,上桥的电容就是个独立的电源
非常感你的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电路就是把一个供电电源拆成单独的四个,上桥靠电容充满电后可以看成电源,什么时候充电就是下桥导通回路形成。当下桥关断,上桥的电容就是个独立的电源
师傅在请教一下。假设变频器频率设置为0,启动变频器后下桥是不是也得触发,要不然就不能给上桥的自举电容充电了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设0.1估计会,0软件会认为停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0.1估计会,0软件会认为停机的吧

这个图是我测的变频器0hz时输出波形,测的是U相与W相间的波形。我没搞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就上电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上电测试呢
只上电不运行时没有波形

网友D:
触发脉冲方波,上升沿触发。按正弦规律变化的SPWM的波形,经一定频率的三角波调制【载波】,就组成了【经过编程】IGBT的触发脉冲【按一定规律变化】。相当于六个开关轮换导通,为了避免桥臂直通,在设计程序中在上下管导通及关断过程中设一等待时间【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发脉冲方波,上升沿触发。按正弦规律变化的SPWM的波形,经一定频率的三角波调制【载波】,就组成了【经过编程】IGBT的触发脉冲【按一定规律变化】。相当于六个开关轮换导通,为了避免桥臂直通,在设计程序中在上下管导通及关断过程中设一等待时间【死区】。
谢谢你的讲解